RS支持ASCII不支持RTU吗

楼主(2016-01-12):
我这里有个FX1S和485BD板 和一个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传感器 我问下 RS指令只支持ASCII模式吗 不支持RTU模式吗

网友A:
没实际使用经验,所以只能提供大方向建议
1. modbus协议有校验码,ASCII模式是LRC校验,RTU模式是CRC校验
2. FX1S与FX1N-485BD不支援modbus通讯,所以需用RS通讯并需自行写校验码程式
3. 如果只是读取固定位址或在固定位址写入固定数值,那可以先算出校验码直接写入通讯内容
4. 我之前发给你的连结里有前辈自行写的校验码程式,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