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小弟想学习西门子PLC怎样入门比较好?

楼主(2016-01-12):
各位前辈,小弟想学习西门子PLC怎样入门比较好?本人有三菱FX系列的使用经验,当年7天时间从0学会的梯形图语言,能使用三菱PLC编程了,多亏了三菱的那个学习软件,配合动画学习的。不知道西门子有没有相应的软件可以帮助入门学习的。或者请前辈推荐个教材。

网友A:
你以会一种编程了,西门子的你只要对着手册也应该会的

楼主:
有这么简单吗?
我对模拟量输入,步进电机控制,伺服电机控制都不懂呢
有啥好办法能快速进入状态呀,看网上资料光一个编程软件都要装半天

网友A:
学习这些你要有这些东西实际操作了,光软件是不可能学习好的了

网友B:
会三菱了,搞懂西门子应该很快的,先熟悉编程软件,再熟悉指令,应该快的很

网友C:
软件里面的帮助很详细,需要用什么指令直接查看帮助。有这样的基础容易上手。

网友D:
会三菱PLC西门子很容易上手,就是多练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了,小弟用三菱FX2n做过一个全自动豆浆机的项目,都是顺序控制的,现在想做个飞剪(追剪)的应用,学了半天感觉用梯形图语言非常难弄呀,是不是应该用FBD功能块图编程?西门子好像很不容易上手呀,看了3天了S7就很难装。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能找个人学习一下 ,如果不行 就上网 找视频看着学霸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多谢!正在看视频

网友F:
针对机型选择应用软件(包括模拟软件),已有FX的经验,应该上手容易。

网友G:
学会了 西门子 回头看看三菱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