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Pro-Face GP-2501通信台达PLC

楼主(2016-01-13):
我GP-2501-sc11屏通信台达PLC无法通信,屏上选择PLC类型也没有台达,听说要安装台达驱动,那位大侠有!谢谢!

网友A:
找个台达补丁安装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台达PLC补丁吗?在哪下,我没用过此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