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顶端开孔尺寸

楼主(2016-01-13):
电控柜顶端开孔尺寸,是根据电线的多少与粗细如何计算的开孔尺寸 现在是有一个宽1M、高2.2M、深0.6M的电控柜 里面得的线是120MM的 进线从上端进线共有12根。现场是走桥架的,请问如何计算开孔面积?

网友A:
开个长控不行么?

楼主:
就是开长空啊,但是如何计算开多大啊?

网友B:
先求出每根进线的正方形面积,再看你如何排线,一般排成长方形,加30%空隙。一般进线走配电柜下面比较好。

网友C:
按线槽的大小开孔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D:
看看你电缆的总截面积
或是开一个大点的 带密封板

网友E:
按四楼的做,注意防水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