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 晶体管输出,需要在定位过程中变速,怎么编?

楼主(2016-01-13):
本人是定位的新手,FX3G PLC,带的是J3驱动器,用DDRVA做定位的过程中,想把脉冲速度改变一下,又不希望伺服停下来再启动,有什么办法?
伺服运动过程中,直接给脉冲速率赋值不行,我看有可变速运行指令PLSV,但是如果编这个的话,那目标坐标又在哪写?怎么编?谢谢!

网友A:
PLSV的话,坐标可以参考D8340 D8350 D8360
但注意由于惯性和扫描周期影响,可能会过冲一点。在临近目标点的时候提前减速效果会好些。

网友B:
楼上筒子说得有道理

网友C(2016-02-23):
可以在PLSV指令后面加高速计数器,比如运行10000个脉冲后改变运行速度,到达20000个脉冲后停止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