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3 在安装GS installer后,不能选择GS系列求指教。

楼主(2016-01-13):
安装GS Installer后的提示

楼主:
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A:
GS其实是属于GT2000下面的。
你新建工程时试试能选不就行。打开GT2000,再新建GS。

楼主:
关键是安装了GS 还是没有GS的选项呀。

网友B:
少安裝GOT2000補丁
才能安裝GS補丁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lishunlong8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S其实是属于GT2000下面的。
你新建工程时试试能选不就行。打开GT2000,再新建GS。
正解,GS的必须在GT2000软件下才可以新建。你打开的是GT1000的软件,是没有GS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