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中断程序

楼主(2016-01-13):
大家看看我这段中断程序100.00怎么不置位, 程序写入PLC后断电重启 0.00已经接通 能看到T0时间数值在变化 到设定时间后T0不接通 100.00也不置位 而只有断开0.00或者再次接通0.00的瞬间T0接通100.00置位

楼主:
怎么会没人说话呢

网友A:
1)你定义的是上升沿执行的输入中断;
2)主程序中定义输入中断的执行条件不使用首循环标志位。

楼主:
是用的上升沿 与不置位应该没有关系吧 还有就是中断输入条件是长通也是一样的不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