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变频器堵转保护应如何设置?

楼主(2016-01-13):
用施耐德ATV71变频器控制电机代一个滚轴,但滚轴有卡主的可能。该怎样设置变频器才能有效保护?

网友A:
既然主轴有时会卡住,应先维修主轴。变频器保护只是下策。你变频器与电机功率是怎么样的?变频器功率超过电机5倍,变频器可能保护不了电机。

楼主:
ATV71HD18N4 电机18.5KW 按电机功率选的变频器。

网友B:
您這個堵轉後要停止還是,可以把電機參數正確的設定進變頻器後把電子電驛保護100%比調到堵轉準位
機構工藝上有時會這問題,比如攪拌或螺桿機構因原料結塊等要攪碎或停止都有

楼主:
堵转以后电机停止运行。

网友C:
加个行程开关,简单有效

网友D:
激活ATV71应用功能里的转矩限幅功能,在故障管理中将转矩限幅检测设置为需要的停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