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加减速控制

楼主(2016-01-13):
已知最大速度3000转,加减速距离1500MM 怎么计算从0-3000转加减速时间
或者是怎么控制1500MM内平稳加速0-3000转
上位机发脉冲能力200KHZ、电机一圈200mm

网友A:
你这个得先算出电机一转走多少啊,然后再根据你设定的距离算出加减速时间。
电机一圈行走2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