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故障急求

楼主(2016-01-13):
S7-300开机正常的时候坏了 订货号 315-2AH14-0AB0 现在出现SF灯常亮 BF不亮 电脑连不上 DP通讯 单独一根通讯链接也连不上 4个从站全部显示BF 灯常亮

网友A:
看看CPU里边的应配对不对

网友B:
曾遇到过DP口雷击损坏,故障现象同上,更换315-2AH14-0AB0 CPU后正常,程序在西门子MMC 卡内。
已更换CPU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C:
清空内存 复位PLC。不行的话换PLC

网友D:
主要是你的现场环境不好,或者是PLC老旧了吧,你可以使用CPU诊断功能,查看诊断报警模块信息,会有很详细故障解释,根据报警信息去排查,根据你的描述 profibus dp 分站通信出现故障概率挺高,希望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