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急:关于两台三菱Q03UDE内置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6-01-13):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我想两台03UDE的PLC通过内置以太网通信互相通信,其中有两台触摸屏,和两台上位机。上位机和触摸屏通信没有问题。
PLC1 Q03端 TCP socket active 端口1000 IP192.168.1.120 端口1010
PL2 Q03端 TCP socket unpassive 端口1010
但是active 端口打开SP.SOCOPEN时指令正常完成,SD1282.0和SD1284.0没有反应,问三菱客服也说不清楚。请教各位做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去年測試過一次,PC和PLC連線。PLC作為服務端和客戶端都測試過。
下载积分:+1(还是那个石头)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四海明)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測試過一次,PC和PLC連線。PLC作為服務端和客戶端都測試過。
谢谢你,今天在现场又测试了一下程序通了,昨晚查了一下资料发现SD1282.0是通道一使用的,我写的通道是10,然后改成SD1282.9后就行了,不过传送质料时,长度6用十进制发送接收数据错位有点问题,如果16进制就正常,后来改成长度2,10进制只发单字就没问题,还不清楚具体原因,客服就来一句他们的正常不知道原因,还需要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B:
‘啦啦啦啦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