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科usb下载问题

楼主(2016-01-13):
我有一台步科MT4414T触摸屏,在用usb下载程序到触摸屏的过程中出现中断,重启触摸屏再用usb下载程序老是提示通讯超时,急盼有高手帮忙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接地试试或把usb屏蔽线也接地

网友B:
也有可能你使用的软件版本有问题。

网友C:
用串口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起因是 下载或上传过程中 因USB线松动 造成通讯中断 之后再怎么弄都不行了
处理方法 复位触摸屏 同时重启电脑

网友E:
之前也遇到过,触摸屏断电重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