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6-01-14):
台达PLC的编程软件刚开始装的时候能很好的仿真,过段时间就不行了,一仿真就显示“通讯逾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高手都比较忙啊,等待高手中。

网友A:
你知足吧,我就仿真没成功过

网友A:
这条指令打死写不进去了

网友B:
C251的数字传送到一个中间寄存器里面,,然后再与D412做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条指令打死写不进去了
这里就要用 ANDD< 了

楼主:
3楼的解决了,我的还没解决

网友D:
仿真失败和在线通讯逾时类似,原因也不清楚,猜测要么干扰要么软件有冲突,有时关闭软件重启就OK,有时需要关闭电脑重启

网友E:
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