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无正文)

网友A:
有问题先自己分析,如果分析不出来,就把你的问题详细的发上来,就这样一个问题,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B:
感应器感应到想停止控制啥?变频器吗?
不是,就是原点位置,现在原点回不准,后面就不对了啊

网友C:
物理上有个名词叫“惯性”
速度慢也会超过原点

网友D:
把偏移量写进去了没有?
没有,原来是好的,现在突然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每次位置都不一样

楼主:
原来没这个问题,而且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间隙啊,而且我把速度调很慢能明显看出来感应到没停止

网友D:
是问题总会有办法,静下心来别着急你肯定能行。
昨天弄了几个小时也米用,今天早上开机又好了,刚刚这个问题又出现了,纳闷了。。。

网友B:
1、感应器触发用上升沿2、机械加工装配精度是否达到?3、机械惯量要考虑

网友E:
主要还是看你的PLC有没有收到信号 如果收到了 问题就在PLC上面的 软件或者硬件  如果没有收到信号,或者收到的信号不稳定(信号有时候能给,有时候不能给)那就是原点信号的光电开关或者其他的开关还了  建议你先手动触发原点信号是否正常 然后在试试别的
手动回原点就好了,自动不行啊

网友F:
减速停止参数设置过大吧~~我前两天也遇到这个问题,爱德利变频器

网友G:
程序问题,没别的问题,不是感应器问题,上升沿就停。变频器就加刹车。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H:
机械问题也会出现问题,原来是好的,突然坏了,看看光电有没问题?看看丝杆、轴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