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大家好,
我公司有一客户使用了大量中间继电器,品牌为正泰产品。
其中有9个继电器长期处于通电常闭状态,后果是没几个月便损坏需要更换。
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来处理此事件,
通电常闭是客户要求的,元件为正品,谢谢

网友A:
把这几个经常坏的换成固态继电器!

网友B:
正泰的产品,呵呵

网友C:
    说起正泰,国人的眼中是民族品牌,我上一家公司也奉它明星产品,不料上门跟一客户洽谈客户直接就说了:这你们也摆得上台。其实我对正泰的产品评论非常差如同垃圾品,只是这家公司冥顽不灵,很多年前我在别的公司做加热控制用的就是正泰接触器,不到两三个月就要换一个,最后老板娘同意用施耐德换上去两年都没坏过,看我现公司的设备清单,不必多说了 [attachment=143819]

网友D:
看来大家都觉得正泰的产品。。。。

继电器选直流线圈,长期通电发热量小,不会损坏。
所述现象是交流线圈还算正常,如果是直流线圈,就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了。

换个进口品牌的继电器吧,还有正规的欧购买渠道真的很重要。
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就很不错的。

欧姆龙(OMRON) 中间继电器 MY2-GS DC24 BY OMZ/C
http://www.gkcity.com/id-928268.htm
gkcity.com

网友E:
如果是触点坏的话,最好换成固态继电器。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说起正泰,国人的眼中是民族品牌,我上一家公司也奉它明星产品,不料上门跟一客户洽谈客户直接就说了:这你们也摆得上台。其实我对正泰的产品评论非常差如同垃圾品,只是这家公司冥顽不灵,很多年前我在别的公司做加热控制用的就是正泰接触器,不到两三个月就要换一个,最后老板娘同意用施耐德换上去两年都没坏过,看我现公司的设备清单,不必多说了 [attachment=143819]

ABB不是德国的。。。

网友G:
ABB是瑞士的。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G:
ABB是瑞士的。

确实没留意,我这家公司又给我弄巧成拙了

网友H:
把中间继电器换成 24v供电的  我们厂的 继电器 常年吸合运行 什么毛病也没有
以前用220v的 线圈发热后来全改了 毛病好了

网友I:
正泰如同垃圾品

网友J:
具体问题还是具体分析,不能够把个人的经历和判断强加在一个产品上。
首先这些继电器的故障现象是怎么样的,是触点熔接;触点接触性问题;还是线圈、衔铁等。
曾经参与过一个工程,因设备造价原因,设备制造商采用了讨论中的品牌,故障一直不断(说到底都是一些接触性问题,如继电器控制变频器起、停、变速等),影响了正常的生产。
该系统大概有小型继电器400个,2-3年间估计先后因接触性问题换过20多个,当然其中有一些是设计(调试状态变更后)留下的隐患----触点过电流。问题还不仅仅只有这些,就是一个带辅助触点的短路器,也会产生接触性问题,要知道这些触点的负载只是连接到plc的输入。

网友K:
没用过正泰的,经常使用欧姆龙的,只要选型对,基本木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不建议打击国内品牌!!相当初施耐德如果成功收购正泰电器的话我想对各位未必就是好事!!!中国现在就缺少民族产业!!还望各位能尽量用国内的!!别到GUI ZI再次进村了才想起我们当初的耻辱!!!!!
以上个人见解!!请勿砸砖!!!谢谢!!

网友L:
我用的卡坤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M:
中间继电器建议选用直流24伏的,不建议用交流220伏的,发热量大,容易坏。

网友N:
简单啊,电流大的话就用接触器,通断频繁就用固态,我这里也经常用继电器,触点接220V的确实不耐用,固态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网友O:
用长期通电的常闭触点
为什么不改成长期断电的常闭触点

网友P:
你的负载电流或电压是不是超过了触点的额定值?换接触器试试

网友Q:
换成施耐德的直流24伏的

网友R:
换个欧姆龙吧

网友S:
换日本的或者施耐德的

网友T:
引用楼主bnbaom于2016-01-14 10:33发表的 中间继电器容易损坏怎么解决? :
大家好,
我公司有一客户使用了大量中间继电器,品牌为正泰产品。
其中有9个继电器长期处于通电常闭状态,后果是没几个月便损坏需要更换。
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来处理此事件,
通电常闭是客户要求的,元件为正品,谢谢

个人看法。

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使用的地方,为什么只有其中的9个继电器有问题呢?

这个不能怪什么品牌不行的问题,要考虑你的选型是否合理。由于你没有说出什么地方损坏,难以评估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作为继电器,损坏的无非是触点或者吸引线圈。对于前者来说,你是否超过触点的容量?对于后者,你的工作电压是否超过(或者低于)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致使线圈发热损坏或者触点吸合不到位,这些你都要注意的问题。

当然了,国产的元器件与国外的相比,有差距是不争之实,特别是一些山寨和冒牌产品泛滥,也是造成市场龙蛇混杂的原因。但也不能就此否定国产品牌,更不能因自己选型错误而怪罪国产品牌。

网友U:
国货虽然比外货差一点,但只要不超过它的额定容量,也还是可以的,至于烧线圈这种现象还是很少见,应查明原因才能确实

网友V:
引用 网友A:
把这几个经常坏的换成固态继电器!

支持

网友W: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打击国内品牌!!相当初施耐德如果成功收购正泰电器的话我想对各位未必就是好事!!!中国现在就缺少民族产业!!还望各位能尽量用国内的!!别到GUI ZI再次进村了才想起我们当初的耻辱!!!!!
以上个人见解!!请勿砸砖!!!谢谢!!

要是没有柳市那帮只会造假货的家伙,中国的低压电气根本不会沦落到目前这种垃圾地位。就是由于他们造假货,缺乏监管,劣币逐良币,使国内中高端低压电气全面失守,到最后整个低压电气行业全军覆没,对整个行业造成的难以逆转的损失!
由于那帮家伙的存在,使中国低压电气技术与世界水平由20年的差距拉大到了40年。
实事求是的说,只要是设计院出来的方案,只要是大型企业出来的方案,就没有正泰之流的一席之地!
原来还觉得柳市模式是适应市场发展的结果,现在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这种发展模式不可取。
表面现象是正泰、德力西之流扛起了民族低压电气的大旗,其实就是毁在这帮家伙手里。

网友X:
加装续流二极管

网友Y:
引用 网友T:

个人看法。

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使用的地方,为什么只有其中的9个继电器有问题呢?

1;上面朋友的一些我有同感!
2;其实产品的在性能上有差异是很正常的,有时候比较不能以一盖全。
碰到问题就上升到民族品牌如何如何差,外国品牌如何如何神的主观论
断中。其实我们只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使用的低压电器以满足工
艺要求是第一要务,其次是在利润和成本压力下对品牌进行调整,再次
在以上两要素的范围内多使用国产品牌。我们不可能对低压电器生产者
去指手画脚,现在这样一个社会我们秉承只使用性能好,价钱合理的产
品,让市场规律去影响相关的从业者就可以了。
3;我从事了维修电工、程序编程、电气设计(总工)的各个电气岗位上
接触了正泰、施耐德、欧姆龙、三菱、富士、西门子、ABB的低压电器,
我对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有体会的。在设计和使用时根据工艺要求去
合理使用低压电器产品,在要求高的地方使用性能好的产品,在要求
低的地方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性能低但价格好的产品,让它们在整个设
备系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4;我们在不同岗位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崇洋媚外,见了是外国
的产品就断定它如何如何好,看见国产品牌都认为是渣渣。大家都按规则
行事就会改善从业环境。
5;以上是个人多年从业经验的有感而发,个人观点如有不妥请见谅!
不断向前

网友Z:
国产继电器就用福建宏发吧,质量杠杠的。

网友AA:
本人对正泰产品不是很感冒
永远年轻

网友AB(2016-02-28):
如果是常闭不动作应该不易坏,除非超过触点允许电流。

网友AC:
一直用魏德米勒的路过    欧姆龙 假货太多  我们测试过好几个品牌的继电器 ,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魏了 ,菲尼克斯的也不错  就是有点贵。施耐德和ABB灭弧处理的没有魏德米勒和菲尼克斯好  (我仅仅是用一个2CO的中级测试的)还有那个finder   更是贵的 。。。

网友AD:
换成高端一点的继电器就好了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AE:
         坏线圈还是坏触点?

网友AA:
关键部件 或者易损部件换施耐德或者西门子的比较可靠
永远年轻

网友AF:
触电寿命直接取决于成本——含银量,国产元件要做好主要国标要明确各项技术指标。另外使用角度最好触电并联续流二极管或压敏元件消除电弧影响。

网友AG:
这个就不是什么技术问题,你说中国造不出继电器,谁信?
主要是中国制造商的意思就是造垃圾,你多换,他才多赚钱。
这跟民族品牌没一毛钱 的关系。如果你支持民族品牌,请你
家的小孩天天喝三鹿奶粉,你天天吃地沟油!

网友AG:
你说飞机什么的造不好,是技术问题,我认了。
你说你造个螺丝的什么都达不到要求,这也是
技术问题?
我现在用电缆,4平方的我必须选6平方,6平方
的我必须选10平方,这也是技术问题?

网友AG:
那些无良厂商,动不动就支持国货,但是给我们用的全是垃圾!
人家小日本是最好的自己用,我们是最垃圾的自己用。
你们出国去看哈,我们出口的产品质量比国内的好,价格比国内
便宜。啃爹啊!!!!!!!

网友AH:
我用了也错,你是不是超容量了,用直流线圈,我带4W的电磁阀,能用要用两年。

网友AI:
1、一分钱一分货,选择便宜的就不要嫌弃便宜的不好,正泰是二厂生产的,品质是国产的品质,价格也是国产的价格。正泰旗下有个诺雅克的中高端品牌,你愿意画高价钱买吗? 施耐德的一些产品是得力代工的呢,你说国产工艺差吗?
一分钱一分货,谁家都有好货和差或,看你出的价钱
2、国产也有不错的,比如良信等,断路器有常熟等,但因为价格比国产常规价高,所有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选

网友AJ:
其实继电器还有动作疲劳的问题,比如一般你一 分动过几次的你放到要求一分种动几十次的场合,你想下什么情况了,凡事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

网友AK:
是的,换成可靠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AL:
个人认为可能有其他原因的影响,毕竟仿的欧姆龙也不止撑两三个月

网友AM:
有时候不是故意不支持国产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是国产不争气。

网友AN:
电流选大一点呢,也可以选择其它代替呢

网友AO:
好像都对正泰不满

网友AP:
你这个是用的交流线圈,都有这个问题。改成直流的就好多了,

网友AQ:
引用 网友J:
具体问题还是具体分析,不能够把个人的经历和判断强加在一个产品上。
首先这些继电器的故障现象是怎么样的,是触点熔接;触点接触性问题;还是线圈、衔铁等。
曾经参与过一个工程,因设备造价原因,设备制造商采用了讨论中的品牌,故障一直不断(说到底都是一些接触性问题,如继电器控制变频器起、停、变速等),影响了正常的生产。
该系统大概有小型继电器400个,2-3年间估计先后因接触性问题换过20多个,当然其中有一些是设计(调试状态变更后)留下的隐患----触点过电流。问题还不仅仅只有这些,就是一个带辅助触点的短路器,也会产生接触性问题,要知道这些触点的负载只是连接到plc的输入。

你是实在分析原因的了,我也遇到过小型继电器的问题,只是测量真空的探头转换用的,电流非常小,但是继电器用不久,机器原来带的欧姆龙的,后来我自己买了施耐德的,都是正品,都是用不久就要拆开把触点打磨一下,要不就接触不好了,影响测量。

网友AR:
设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