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模拟量模块的选型

楼主(2016-01-14):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想plc输出-10mA---10mA的模拟电流,可是fx3u-4DA只能输出0-10mA..这可咋整啊

网友A:
正负电流无解,正负电压到是可以!

楼主:
果真没任何办法吗?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接的,如果可以加两个固态继电器,用PLC另外两个点去控制电流的方向,如果不要求电流平滑度之类的可以试试看,如果要求比较高,那就不行了

网友C:
没有负电流之说,电压到有
模拟量模块的选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