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助高手】SIMATIC S7-300 CPU接220V损坏了,一般哪些元件会损坏?

楼主(2016-01-14):
SIMATIC S7-300 CPU 不小心接220V损坏了,一般哪些元件会损坏?现在情况是接通了24V,每个元件测量都有24V。

网友A:
修复的几率几乎为零。直接受损的当然是电源部分。

网友B:
电源部分损坏

网友C:
怎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D:
维修比较方便,维修成本很高

网友E:
通常爆大电容,可能但不限于其他一些看不出来的小小的电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