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触摸屏与PLC连接

楼主(2016-01-14):
触摸屏是要先安装驱动软件吗和安装程序吗?PLC程序与触摸屏是怎么衔接的?我是初学者,求助各位大师

网友A:
触摸屏和PLC都需要编写和下载工程,然后PLC连接好通讯线就行了。

网友B:
用编程线,把PLC和触摸屏两个对应的参数设置好

网友C:
均需编程的

网友D:
编好程序,对好点数就可以,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触摸屏和plc都需要编程。然后通讯,完活

网友E:
什么屏 什么plc
请说明
都是三菱的话 可下载GOT与plc连接手册

网友F:
1楼正解 你是什么触摸屏 什么PLC 说的详细点 我们也可以回答的更具体

网友G:
得看触摸屏里有没有此PLC的通讯协议,配置的时候找到通讯协议,然后配置好,点对点建立连接就行了

网友H:
用通讯线连接触摸屏和PLC,然后在PLC和触摸屏软件里分别设置好通讯参数,两边通讯参数要一致,就ok了

网友I:
初学,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