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么实现来控制PLC

楼主(2016-01-14):
自己编好的PLC程序灌好后,触摸屏怎么实现来控制PLC?求救各位大师

网友A:
触摸屏下载工程了?下载工程后,连接通讯线就行了。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B:
要在触摸屏上。 安装工程画面啊 你想观测 PLC上什么点 就可以在触摸屏上 把变量连接好 主意是只读还是 可读可写要弄清楚 模拟量还要在PLC内做换算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C:
触摸屏无非就是读取、写入给plc的数据而已。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触摸屏上编辑开关、按钮类元件不要使用外部的I/O地址,用中间变量赋值地址,编辑指示灯可以。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D:
通讯设置完成、通讯连接OK。触摸屏就可以跟PLC通讯了,触摸屏是人和机器对话的窗口,并不是触摸屏控制PLC。

网友E:
用通讯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