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跑马灯程序第一个周期出现Y7不亮问题(使用SFTLP和SFTRP指令)

楼主(2016-01-14):
我的梯形图如图所示,我要实现的功能是使Y0亮至Y7,每只点亮时间间隔为1S,全亮后显示10S;接下来从Y7灭至Y0,全灭后停2S,然后反复。我仿真之后在第一个周期只能亮至Y6,Y7不亮,而第二个周期之后就正常了,有谁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attachment=143829]

网友A:
应该是你的C0值的问题 改成9应该就可以了 因为Y0到Y7一共是8位也就是说你需要移动8次后Y7才能置1 但是在第八次移动的时候 C0已经置1了 也就是循环左移的条件已经失去 故你每次的循环只是在Y0到Y6之间循环

网友B:
看看题目跟程序很纠结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