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s2 的浮点数数据传送指令是什么?

楼主(2016-01-14):
台达plc es2 的浮点数数据传送指令是什么?例如我想把d500 的浮点数移至d504中,该怎么表达?急

网友A:
直接用双字传送指令,DMOV。因为浮点也是32位表示的,与双字是一样的。
台达编程软件ISP早期版本对字、双字、浮点严格区分,只要你定义了变量名,就麻烦了,浮点不能用DMOV,蛋都痛了,只好用乘法指令,真怀疑这些程序以后自己都看不懂。

楼主:
多谢,知道了

网友B:
见到台达表达 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