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液压比例阀EFBG-03请教

楼主(2016-01-14):
有用过这款比例阀的吗?求使用方法或者资料,
一直搞不清楚这个比例阀用模拟量控制,是电流还是电压,一般PLC模拟量是0-20ma或者0-10v输出
这边比例阀电流是680ma和710ma,如果是电流控制0-20ma,根本够不上,看了下网上电流放大器,没这么玩的?
如果是电压控制0-10V,一个是680*43.5/1000=29.85V;另一个是710*10/1000=7.1V;
7.1V的还好说,29.85V有点纠结,网上收不到相关资料。。。。
到底是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呢?

网友A:
液压比例阀EFBG-03,一般是用模拟量0-10V控制的。
有电话或者QQ吗,向您了解下,我的qq810888496
QQ:532904130

网友B:
额定电流应该是工作电流,
你的意思是电流驱动还是电压驱动?

楼主:
谁有0-10V转0-30V左右 的放大器

网友C:
需要专配的放大板,输入还是0-10V。
交流28和40V?

网友D:
需要专配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