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MD211能加手轮来控制脉冲输出吗

楼主(2016-01-14):
如题,MD211接手轮,如何根据手轮来输出脉冲信号,比如手轮是100脉冲每转,根据手摇的快慢输出脉冲,用什么方式

网友A:
MD211高速器接腳請參照操做手冊,於CX-P設定第0組高速計數器使用
第0組脈波值對應A270A271請自行去讀取.將控制脈波加手輪脈波傳送
於脈波輸出指令,期間在用一0.01秒時脈去觸發就可以達到控制脈波的
快慢,滿好玩的喲

楼主:
谢谢,
我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