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1N-485-BD与MT6070iH怎么通讯

楼主(2016-01-14):
FX1N-485-BD与MT6070iH通讯,要怎么写程序?RS485与BD板如何接线?

网友A:
无需编程,和平时一样使用,直接和触摸屏接线就可以了,接12345那几个脚

楼主:
1-5脚针与485bd板端接线:1-SDB 2-SDA 3-RDB 4-RDA 5-SG
是这样吗?

楼主:
按接线直连不短接,终端不加电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