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个忙 ABB 机器人

楼主(2016-01-14):
公司接到一个活 ,ABB的焊接机器人,因为没有弄过机器人 ,现在想请教大家 ABB的机器人 怎么跟外部进行通讯 ,通讯协议是什么 ,有硬件输入输出接口吗?怎么知道机器人的时刻状态,哪位大哥有机器人的 通讯资料或者这方面的资料 可否发一份 给我 谢谢啦
suhongtao725@126.com

网友A:
只有安川MH12的

网友B:
焊接的好像用重定位指令焊接,如果不请外援,楼主也有的搞,经验非常重要,通信可以用I/O二进制,cclink, DeviceNet自带的I/O板就是,如果你安装了ROBOT软件后里面有焊接示例程序还可以模拟,不经常搞的话,突然搞一下很累的。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3MER8x
密码: cmxp
非常感谢你 哥们 。你有联系方式吗 QQ就可以 可以咨询一下 。
下载积分:+2(li051005) 热心助人!

网友B:
为啥附件上传不了

网友C:
安装ABB机器人软件,用网线通讯就行,网上有这种软件
小磊

网友D:
PROFIBUS通讯吧

网友E:
最简单的用I/O板 直接接启动信号,可以多工位 ABB用过还可以 信号需要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