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讯

楼主(2016-01-15):
fx2n 与fx3u 在cc-link的使用上有区别吗,此外,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给我一个两个3u通过cc-link连接的例子

网友A:
我使用下来基本没区别,我是按照FX2N-16CCL-M的说明书来设置FX3U-16CCL-M,没问题
再问一下如果不使用cclink两个plc最大通讯距离大概是多少

网友A:
版主有使用样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6026-keyword-FX3u-16CCL-m.html
请问主站和从站的设置一样吗

网友B: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按照手册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主要是你得自己调试。
力久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