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5):
最近做过几个项目,是有关MODBUS RTU 通讯的,使用的是三菱的QJ71MB91模块的CH2,现将使用过程中的一些主要设置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1首先是PLC软件侧:
   早先用的是DEVELOPMENT 8.0,,具体设置就按手册上说的一步步设置就好,现在我主要说的是WORK2软件上的设置:
     在智能功能模块上增加QJ71MB91模块,设置好相应地址。
     我QJ71MB91是做主站使用的。下带6个从站。
     在该模块上进行相应通讯设置:
         1 开关设置:此项为双方通讯的基础。从上到下次为:8,无,偶,1 ,RTU模式,禁止,0(注意:我的是:9600,N,8,1)
                    此项一定要双方设置一致。
         2自动通信参数:按常规设置即可,注意一定要设置好MODBUS软元件起始地址和访问点数。它会影响通讯上来的数据的有无!!
         3 自动刷新:按常规设置即可。没什么别的。
     注意:这些参数设置完后,一定要断电处理,再上电设置才会生效!

力久电气

网友A:
师傅把程序传上来啊 谢谢

网友B:
硬件配置之后,跟上软件配置,参数设置才完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我有个这个模块和三菱的变频器通讯的问题想请教楼主,可以加下我QQ吗,2850159609,谢谢了

网友D(2016-02-25):
要是有程序有更完美了

网友E:
基本上不用程序,只需將參數設定好就可以,最多可設定32組讀寫通道,

网友F(2016-05-31):
三菱的QJ71MB91模块与超声波通讯,我们可以交流下吗?QQ372353986

网友G(2016-07-27):
大哥,这个不需要通讯程序吗?
这个对象MODBUS软原件起始号怎么设定啊?我的这个乱写了个号。。。
还有自动刷新里面写入D200(0,100),输出D300(0,100),全部设定好后是不是我D200写入一个数据,D300就会同步出来啊?
跪谢了。。。。。

网友H:
有这个模块的中文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