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5):
我想问下就是我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流应该是多少。比方我11KW的电机。变频器也是标配11KW的。变频器最高50HZ。我调50的时候,变频器输入电流应该是多少。调35的时候又应该是多少。

网友A:
没有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B:
找度娘问!!!

海纳百川

网友C:
引用楼主dusiyong168于2016-01-15 13:42发表的 变频电机电流怎么算 :
我想问下就是我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流应该是多少。比方我11KW的电机。变频器也是标配11KW的。变频器最高50KZ。我调50的时候,变频器输入电流应该是多少。调35的时候又应该是多少

看变频器控制面板上的电流不行吗
真诚到永远

网友D:
和变频器效率和功率因数相关

网友E:
可以看变频器的参数  可以显示的

网友F:
还真没见过50KHz的电动机

网友G:
找变频器的说明书,看显示电流的参数是哪个
我知道看控制面板。我也知道用钳形电流表量。我问的是理论上说应该怎么算。该怎么配线。比方我设备上是11KW跟4KW的电机。这台设备的总电流应该为多少。该用多大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变频器控制面板上的电流不行吗

我知道看控制面板。我也知道用钳形电流表量。我问的是理论上说应该怎么算。该怎么配线。比方我设备上是11KW跟4KW的电机。这台设备的总电流应该为多少。该用多大的线

网友H:
就按电机功率算不就行啦!
yaanlh

网友I:
使用电流变送器就行了。在触摸屏上设置他的地址不就显示他的真正流了吗?

网友J:
这与电机的实际功率有关,而实际功率又与负载等有关,似乎没有理论算法,只有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