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电机星三角启动,电容就地补偿,能实现吗?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6-01-15):
如题,电容要选择什么型号的啊?关键是怎么接线啊,星三角6根线,电容只有三根线,能直接并联在在开关下面吗?

楼主:
搜到一个图,大家看看是不是要这样接?
[attachment=143871]

楼主:
http://www.cqvip.com/read/read.aspx?id=15550435
海纳百川

网友A:
在空气开关的上端引3支电源到60a断路器;断路器到电容专用交流接触器后到电容;电容交流接触器的电源来自三角形接触器的常开辅佐触点即可;
真诚到永远

楼主:
必须配一个接触器吗?

楼主:
http://www.cqvip.com/read/read.aspx?id=15550435
大侠们看看这个解法行吗,把电容并联在三角形的接触器下面

网友B:
图对,电容根据电机的电压及功率因数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