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5):
请问哪位师傅知道这情况是怎么回事,小弟刚学修伺服器没多久,可以肯定的是伺服器与电机连接是没有问题的,不知内部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问题情况都没有描述怎么帮你

楼主:
先是报警AL15,我换了个存储器,上机通电测试后,居然又报警AL1A,不知是弄到哪里了,我这里还有一个MR-J2S-500A的驱动器也是报警AL1A,伺服器与电机连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换同型号的其他伺服器又没有问题

网友B:
你换了存储器???难道你自己都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就动手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是报警AL15,我换了个存储器,上机通电测试后,居然又报警AL1A,不知是弄到哪里了,我这里还有一个MR-J2S-500A的驱动器也是报警AL1A,伺服器与电机连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换同型号的其他伺服器又没有问题

映像中AL1A是馬達對應問題,您換那版子除系列容量同以外還要對映生產周期等,
AL5A有時是電池沒電等造成內部電子齒輪等參數遺失或錯亂回復原廠即可
給參考

楼主:
对应生产周期?是什么意思,我刚学修没多久,不懂,师傅可以讲一下不,该伺服器先报警AL15,我换了同型号的存储器后后我是用伺服软件将参数输进去,一上机就报警AL1A了,这过程我是不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