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纱机

楼主(2016-01-15):
有没有搞纺纱机电器的朋友,FA-507细纱机

网友A:
FA507有几个厂家生产的

网友A:
FA507有几个厂家生产的,有什么问题讨论一下

楼主:
无锡2005年产,三菱FX1N PLC,因是旧设备无图纸,求助个位大师帮忙。

楼主:
本人对纺织机动作不了解,希望各位大师找个图纸,谢谢。

网友A:
细纱机PLC外部接线简单,可以直接查接线,自己绘制电路图,以后维修很方便。

网友B:
细纱机动作顺序:钢领板复位(落纱小电机使它上升)至始纺位置--吸棉风机启动--主机低速+清洁风机启动--开始接断头接完启动主机高速--纱满后按落纱按钮落沙(钢领板下降),接近开关检测到钢领板下降到位后使主电机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