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5):
大家好。请教下大家,关于GX works2使用的问题
程式对比后,有不一样的地方。如何直接找到对比中不一样的地方(我自己找的话是要用鼠标滚动半天
GX work2的注解可以单独删除吗?

网友A:
双击不一致的程序段,会显示详细的对比。
注解可以单独删除,

网友B:
800是显示的步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不一致的程序段,会显示详细的对比。
注解可以单独删除,

你好,当然是双击查看,双击后只会到比对不一样改程式中,不会直接到不一样的地方,所有我才需要继续下拉才能找到。
是有其他设置吗?注解怎么样才能删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是显示的步号吧

是程序名

楼主:
找到答案了ALT+方向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