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不同功率的步进驱动器能用一个开关电源供电么,会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2016-01-15):
各位前辈,大家好!
请问三个不同功率的直流DC24供电的步进驱动器分别是50W,55W,60W能用一个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供电么,会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A:
可以没问题,,我经常这么干没什么影响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B:
只要电源功率够大

网友C:
功率够大就可以,一定要留一定余量。

楼主:
恩,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D:
可以的,只是如果是机械手的话,速度太快容易丢步,因为电压比驱动器的实际电压下,力矩会下降。

网友E:
完全可以,供电电压一样和步进电机功率没有关系,只和开关电源的功率有关系

网友F:
这样的电源最好用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