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fx3u-485BD与fx3u-485ADP的区别与应用

楼主(2016-01-16):
上面两个通讯模块哪个通讯距离更远一点,价格上呢,编程上有大的区别吗 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s.php?s=FX3U-485
BD 50米,便宜
ADP 500米,贵
ADP-MB 额外再支持MODBUS
ADP是不是可以直接从手册上抄哪个设定程序啊,我这边使用两个16点的plc连接,而且功能也很简单,还有您那里写道使用adp-MB还要搭配BD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