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H模块问题请教

楼主(2016-01-16):
QD75MH模块搭配J3-B的伺服可以进行位置模式和扭矩模式一起控制吗?

网友A:
这样的没做过,以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但个人感觉只能切换着来,不能同时有。
[attachment=143903]
但可以参数设置,在位置模式下限制输出转矩的最大值。
[attachment=14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