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调谐哪些参数可以降低转矩

楼主(2016-01-16):
J4伺服调整模式改为1,惯量比已经跑出来了,响应也到共振的状态再恢复了,调整模式改为2,跑了一段时间,增益也稳定了,现在转矩还是比较大,请问各位大侠还有没有什么参数调整,可以降低转矩

网友A:
通过PA11和PA12可以限制正转转矩和反转转矩,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这个。
真诚感谢!我现在不是需要限制转矩,而是降低转矩,现在要提高马达速度,转矩已经很大了,我想通过参数调整达到马达最理想的效果,降低转矩才敢提速

网友B:
调整模式改为自动模式二或手动模式自已调
lishunlong86

网友C:
机械共振有没有分析?共振点有没有抑制掉?如果没有,你再调增益已经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