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数显表怎么用吗?

楼主(2016-01-16):
在做一个控制箱,需要显示机内电流,机内使用电流互感器和电流变送器产生4-20mA的电流送到4AD,(操作台与机内通过两个3u的plc相连),请问大神们,接下来怎么把数据给数显表让其显示呢(可以的话以安科瑞的为例)?

网友A:
数显表有直接接收模拟量信号的。在表上设置量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