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PLC柜子的小继电器去控制隔壁柜子的接触器在图纸上怎么表示

楼主(2016-01-16):
PLC柜子的小继电器去控制隔壁柜子的接触器在CAD图纸上 一般你们是怎么表示的

网友A:
用 KM 表示

楼主:
因为2个柜子都不在张图纸上

网友B:
例如继电器在第一张图的A5,接触器第二张图B6,互相标明去向就可以

网友C:
不行你就加备注好了

楼主: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D:
我好想没有怎么遇到过 楼上的。。。。

网友E:
编号柜子序号,继电器有线号。

网友F:
同一个电器元件的不同触点(或者附件),在不同的位置都是标上同一个文字符号,在不同的图纸中,可以在符号旁用具有方向的箭头标注指向图纸位置。

网友G:
用“+M1-KM3"表示,+M1表示单元位置,-KM3表示元件号,M1和KM3自己定义,一般要符合标准,图纸易懂。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H:
用Eplan绘图时可以用设置设备编号方式,=la+M1-2KM3 la为高层代号 M1为位置代号 2KM3 可以为图纸的第二页第3列,这样 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直接找到设备所在图纸。

网友I:
电气版CAD 有主项同级 还可以设置位置代号 安装代号

网友J:
分类画,小继电器画一张,接触器一张,PLC输入、输出各一张。不需表示,一般维修工能看懂。

网友J:
小继电器一般用KA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