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张力传感器能否调节变频器的张力,就不需要人为的用电位器来调节

楼主(2016-01-16):
张力传感器连接到一个转换器,转换器输出0-10V的电压,把0-10V 的电压接入变频器内,来实现张力的大小调节,就不需要人为的调节了,完全利用张力传感器感应的大小来调节。这样可行吗
如果可行张力传感器安装在哪个位子,是安装在收卷的轴上吗
张力传感器的型号什么

楼主:
能详细说明吗

网友A(2016-02-17):
简单的张力反馈是不行的,需要自动张力控制器,采集主轴速度来演算收卷直径大小来进行微调控制的,除非你现在要求不是很高,应该是复卷机吧?

网友B:
丹佛斯的我用过

网友C:
带卷径运算的变频器太多了,台达的就不错。

网友D:
张力传感器不要放在主轴上,因为收卷变大,重量在变化影响张力反馈。
可以放在收卷前的转向轧辊上,电位器设定PID 的SET值,张力反馈做PID的IN,卷轴电机的频率给定做PID的OUT,实现PID调节

网友E:
丹佛斯 艾默生的变频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