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LD M8002     IVWR K0 K7 K100 K1
                      IVWR K0 K8  K100 K1       //参数PR7设定
LD M8000     IVDR  K0 HED K5000 K1      //频率设定为50HZ
                      IVDR K0 H6F  D0 K1           // D0 显示当前输出频率
LD X13          IVDR  K0 HFA H2 K1           //启动按钮
LD X12          IVDR K0 HFA H0 K1            //停止按钮

想问下  为什么  能设定频率   。参数设定  和输出频率显示没妹反应呢????

楼主:
引用楼主贯宇世界于2016-01-16 18:32发表的 三菱FX3Uplc和三菱变频器通讯能设定频率怎么不能读取频率和设定参数呀? :
LD M8002     IVWR K0 K7 K100 K1          //参数PR7设定时间10S
                      IVWR K0 K8  K100 K1       //参数PR8设定时间10S
LD M8000     IVDR  K0 HED K5000 K1      //频率设定为50HZ
                      IVDR K0 H6F  D0 K1           // D0 显示当前输出频率
LD X13          IVDR  K0 HFA H2 K1           //启动按钮

网友A:
兄弟,问题解决了,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也是同样问题。谢谢

网友B:
改成  IVCK K0 H6F  D0 K1
不要同时执行多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