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永宏FBs-24MCT,两轴,Y2,Y3轴有问题。我发一定量脉冲正转后,再发同样数量脉冲反转,启动时将DR4090清零,运行一段时间后(长短无规律)回到初始位置DR4090不为零。不知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A:
差多少,上程序

楼主:
如果不用M50,M52上升沿的话,不用10分钟,DR4090就会有数(3,5,8不等),走一个来回或者几个来回就会累加,越加越多。使用就没有那么快,30分钟或者1小时以上才有数。

楼主:
只有我一个人碰到这样的吗?还是这种工序要用绝对坐标来做?那我这样写有错误吗?大虾们出出手吧!!

网友A:
如果控制伺服的话,清DR4090用回原点指令清零,如果往复动作最好用绝对值,本身用相对值定位没问题,但你程序中的清零应该只有一次。
从你的清零条件看有问题,第一次清零应为人为清零,第二次清零应用正转或反转脉冲完成的DN来清零
说正转或反转是不确定你的零点是在左还是左右
个人的理解是你清DR40990正转,再反转,中间有清零,伺服脉冲没发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制伺服的话,清DR4090用回原点指令清零,如果往复动作最好用绝对值,本身用相对值定位没问题,但你程序中的清零应该只有一次。
从你的清零条件看有问题,第一次清零应为人为清零,第二次清零应用正转或反转脉冲完成的DN来清零
说正转或反转是不确定你的零点是在左还是左右
个人的理解是你清DR40990正转,再反转,中间有清零,伺服脉冲没发完造成的

谢谢!我的程序是在自动启动时把DR4090清零的,中间不会清,直到自动停止。而且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定时的,有时半小时,有时一天。

楼主:
昨天就拿一PLC不接外线试了一晚,一样的程序,一点事没有。现怀疑是不是现场有干忧所至?但是干忧也不会到内部去呀。

楼主:
无人解答,请管理员删除此贴

网友B:
往复动作 建议用绝对值型 简单明了

网友C:
你说的不接外线是指什么,我遇到过类似的,解决的办法就是,速比设置不合理,把你的速比和你的脉冲个数,从新算一下,然后把结果,放在程序里,试一下

网友D:
永宏做的很烂,一批20台用了三个月,无规律烧输出点。返修后继续烧,哈哈。坑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不接外线是指什么,我遇到过类似的,解决的办法就是,速比设置不合理,把你的速比和你的脉冲个数,从新算一下,然后把结果,放在程序里,试一下

  就是拿一个PLC只接电源线,其他不接。外部触发点改用内部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永宏做的很烂,一批20台用了三个月,无规律烧输出点。返修后继续烧,哈哈。坑大了
我们公司用了七八年从没烧过。

网友C:
那就是速比的问题

楼主:
已上传监控视频

网友E:
直接问永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