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08CD代替V708CD文件下载为*.v7如何上传

楼主(2016-01-17):
用九针线下载的,上传的时候出现超时,改用usb上传,传信栏没有usb选项。请求大神们给我解决一下!

楼主:
我现在上传完成,但是开机一直在载入,下面英文解释是SRAM区域不是格式化。这又怎么破解啊 大神求助!

楼主:
图一是旧版,载入完成就变成那样的,但是新版一直在载入! 求解

网友A:
您有把v7的檔案轉成V8後再載入新的人機嗎?
還是V7下載後直接上傳到V8

网友B:
看是不是时间的问题
三菱hakko

楼主:
控制板上面有一个格式化 点一下 再点运行就可以了啊 但是现在出现变频器故障
只能单独去开变频器 并且变频器的按钮也是管不状态 点一下有反应但是不改变!

楼主:
现在显示的

网友C:
V708的项目只要改一下型号为V808就可以了,然后通过USB下载。
161故障只要在系统页面下格式化SRAM就可以了,也可以在软件中选择自动格式化SRAM后,将项目下载。
对于你的变频器问题,因为没有看到项目,不能妄加推断。
Good Luck~
什么项目?第一次弄,请您多帮忙啊!

楼主:
您需要看到什么项目? 第一次弄不太明白! 请您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