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7):
大虾你在哪里?说明书什么的都没有实在没办法

网友A:
里面是连台达PLC的
附件: 青岛外定子电路图.rar (607 K) 下载次数:201

网友B:
连台达PLC的

楼主:
有三菱FX3u的最好

网友C:
接线图在伺服说明书内有位置、速度、力矩的,可以参照。程序需要根据自己的要求编写阿。

网友D:
是内部50针吗?

网友E(2016-07-28):
台达有案例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