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 PLC监控写入一直断线,是不是买到假的PLC了???

楼主(2016-01-17):
最近在做一个4台3U使用485BD的N:N组网的项目,在对每个PLC进行监控写入时,经常出现电脑与PLC的通讯失败,换了5台电脑,都有这种情况出现,是不是买到假的PLC了??万能的吧友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A:
也可能是线的问题。
3U可以拍照上来帮你鉴定下。侧面标签和纸盒侧面图

网友B:
把通讯的波特率降低一点.用9600试下.说不定是线的问题或者干扰问题.!

楼主:
补上照片,看看真假

网友C:
换换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