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6-01-17):
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通信,资料上介绍的多是用RS,ASCII,CCD等指令(有些书上说是无协议通信),那么这种专用指令和MODBUS通信到底有什么不同?目前,我理解的都用到RS232,RS422,RS485硬件接口,除此外,还有那些异同?

网友A:
有不同的,,因为MODBUS是公开的通讯协议,,了方便其他控制器的之间通讯,,纷纷都采用公开的MODBUS协议。。从能进行通讯,所以,,

网友B:
MODBUS 最多可以带32台 IVDR指令 最多可以带8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