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7):
                  谁有压瓦机的梯形图或者帮忙写个也行啊.可以付点费用,设备是三菱fx1n,文本显示器是op320a,
    描述下:1输入长度和张数<可以输入6种>。2开启自动,电机正转,当达到设定长度,电机停止,刀具向下切割<液压的>当触碰到下限位,电机倒转几几毫米<可以设置>,刀具向上回到原位<此时上限位保持接通着>电机正转,这样循环一直把设定的订单完成后,停止,文本显示器要求显示订单长度,数量,当前长度,总共生产了多少张,
      还要能设置补偿加减,就是每块长度设置少一点,或者设置多一点,
    我可以提供两个论坛里找的梯形图

    小弟刚接触工控不久,还不会编梯形图,所以请各位大神帮个忙,可以付点费用

楼主:
我手上有个编码器是欧姆龙的e6b2  cwz6c    600p/r

楼主:
快来人啊:

网友A:
告诉我你是谁哪里的  我有

楼主:
我是陕西的自己用,买的河北机,现在机器有毛病了,厂家要5000太坑了

网友B:
私下找其工程师干私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陕西的自己用,买的河北机,现在机器有毛病了,厂家要5000太坑了

原来为了修设备,自己写过一个信捷的,你既然有设备何必在写哪,找人修下就好了,重新写的话还有些数据参数要计算

网友D:
和我之前做过的一个案子类似 但我是用在模切机上面的  动作和你的差不多 就是多了 每个尺寸可以独立设置数量

网友D:
可惜你不在我们这里  否则我免费帮你写  就当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