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7):
刚接触西门子plc,网上淘了台二手的练手,和电脑通信不上,XP WIN7都试过,随便鉴定下真伪,谢谢了

网友A:
排除硬件故障情况下,远程地址也需要设置正确的。还有一个可能,通讯速率不对应也不能通讯。

网友B:
如果这个端口被用户程序重新定义了,也不能够通讯了,将运行开关拨至stop模式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帮助,还是不行,不会是假货吧

楼主:
就是这个PLC

网友C:
普通电缆达不到187.5k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通讯端子里面一个贴片电阻损坏,我也出现过类似问题,自己找了个大电阻(贴片不好找,找个阻值一样即可)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E:
这个太老了,货是真的。
对错

网友F:
我的是226!出现的情况和你一样。你是用485通迅么?

网友G:
真货,这是老版本的S7-200,美国生产的,不是西门子在国内生产的CN。
看样子是扫描到了PLC的,但通讯不稳定。
PLC停机再测试下。
如果不行,亮下你的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货,这是老版本的S7-200,美国生产的,不是西门子在国内生产的CN。
看样子是扫描到了PLC的,但通讯不稳定。
PLC停机再测试下。
如果不行,亮下你的适配器。

谢谢,这是TAOBAO上买的两条非原装线

网友A:
原装400/300的USB通讯适配器的支持200的,山寨的不支持高通讯速率。
但PLC在STOP状态都不能通讯,则可能通讯口硬件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400/300的USB通讯适配器的支持200的,山寨的不支持高通讯速率。
但PLC在STOP状态都不能通讯,则可能通讯口硬件有问题了。

谢谢,plc输入24V,右下角输出只有22V,不知道正常否

网友H:
通信电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信电缆问题

谢谢,我去借原装电缆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PLC

现在才发现 SF   RUN  STOP 三个灯都亮了,危险信号。
你用两条数据线都测试了,PC USB ADAPTER  ,USB PPI都连接不上,估计PLC,,,,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才发现 SF   RUN  STOP 三个灯都亮了,危险信号。
你用两条数据线都测试了,PC USB ADAPTER  ,USB PPI都连接不上,估计PLC,,,,

灯只亮一个,是闪光灯的问题

网友I:
建议买个版本新一点的,这个实在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