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需要用到飞剪(追剪)功能,请问应该选哪个系列的产品?

楼主(2016-01-17):
需要用到飞剪 因为生产线不能停,需要固定长度切割铝条,控制切割锯一个轴的运动,请问用哪个系列的产品可以搞定?

网友A:
你可以选择安川的MP运动控制器 需要的话 联系我
1642896256@qq.com

网友B:
信捷的PLC可以,有一次展会上看过,不过没用过

网友C:
信捷的确可以实现

楼主:
今天咨询了一下台达的运动控制器也可以做,说有一款PLC也可以,但是现在还没有得到资料
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这个功能一般的PLC不好实现?
请问各位高手,需要几个量才能控制?

网友D:
你这种应该要求速度同步,要求控制器有脉冲输入控制功能。这样的话台达的DVP-20PM很适用。因为它不仅有脉冲输入,还有电子凸轮控制功能。台达PLC说明书也有追剪的这个例子,。
台达DVP-20PM,还可以使用G代码,性价比确实不错。就是它的编程方式和普通的PLC有点不同,开始使用时,要看下说明书。
下载积分:+1(大行天下) 真诚感谢!

网友E:
没玩过,学习了~

网友F:
信捷 奥德泰

楼主:
咨询了台达工程师,确实是这个型号的PLC支持飞剪,他家的编程真是不一样。

网友G:
上基恩士的吧,好用。

网友H:
飞剪功能一般的PLC应该都能实现。它只是一个运动速度问题。首先你要以主传动的速度为基准,将剪刀架在剪切时的速度与主传动的速度相等即可。建议你在主传动的电机上安装一个编码器来获得速度,运动刀架的电机有变频器控制,通过PLC与变频器MODBUS通讯随动,就可达到飞剪的功能。
下载积分:+1(aaa2073) 热心助人!

网友I:
楼上师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