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驱动器 脉冲输入端 控制线接法

楼主(2016-01-17):
看的教程都是 控制线 1 ,2脚 即 OPC1 OPC2脚 接24v电源 PULS2脚SIGN2脚 接脉冲和方向信号,可是我们这边的工程师
却吧OPC1 OPC2接脉冲和方向,,PULS2和SING2接到0V上去。
这两种接线一样吗,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没问题,就像开关在电灯前和后的区别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