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在题目上看可能你们不太懂我的意思,意思就是:那天我在看到一个运动控制在人机界面上可以编写工艺过程,例如:直接移动→旋转→循环,这类的,我想问下那个控制思路是怎么的?人机界面不就是一个地址的通讯而已吗?怎么可以改掉里面的程序,就例如用人机界面可以改PLC里面的梯形图吗,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求大神解答?还有可以告诉我这技术在工控中怎么称呼?
请多多指教

楼主: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用plc 写出配方的功能   详见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0985.html

网友B:
用控制器写一个配方运行的程序,你可以定义一列连续的存储器,每个存储器做一个定义,比如第一个存储器定义为动作编号,第二个存储器定义为延时,第三个存储器定义为A轴位置 第四个存储器定义为A速度。。。。。
然后你就分别扫描顺序执行程序,按做的配方执行·····

很好玩的,按这思路玩一下,我刚做了一个,开放给客户自由编程,贼好玩!!
  • 下载积分:+5(leslie1994) 能指点一些更具体的思路 ..
  • 好好赚钱

网友B:
    不懂再问我,我给你思路
    好好赚钱

网友C:
    运动控制器包含单片机和人机,直接编程使用。

网友D:
    用配方就好了。然后根据定义的的数据做相应的动作
    huiyang

网友E:
    你说的是数控系统,加工中心上用的那样是吧?

网友F(2016-02-17):
    实际不是该变程序,只是调用程序而已

网友G:
    这应该叫  示教     我最近也一直在想。    没个思路啊。
    菜鸟努力中

网友G:
    引用第4楼luelyzeng于2016-01-26 14:32发表的 Re:我想问下如何用单片机、运动控制器之类的控制器写程序,在人机界面上 .. :
    用控制器写一个配方运行的程序,你可以定义一列连续的存储器,每个存储器做一个定义,比如第一个存储器定义为动作编号,第二个存储器定义为延时,第三个存储器定义为A轴位置 第四个存储器定义为A速度。。。。。
    然后你就分别扫描顺序执行程序,按做的配方执行·····

    很好玩的,按这思路玩一下,我刚做了一个,开放给客户自由编程,贼好玩!!

    能指点一些更具体的思路吗?谢谢
    菜鸟努力中

网友H:
你说的是数控系统,加工中心上用的那样是吧?
huiyang

网友E:
数控系统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能指点一些更具体的思路吗?谢谢

这样说吧,我先定义 D2000--D2009  (按配方长度来定义),现在控制两个轴A和B,三个阀YV1,YV2,YV3
那么现在定义D2000为动作编号(编号可以从0--任意,D2000=0定义为轴插补移动,D2000=1定义为延时,D2000=2定义为“阀1开”,D2000=3定义为“阀1关”
D2000=4定义为“阀2开”,D2000=5定交为“阀2关”..........
D2001存储延时时间
D2002(双字)   A轴位置
D2004(双字)A轴定位频率
D2006(双字)B轴位置
D2008(双字)   B轴定位频率

那么,第一条动作指令就是  D2000  D2001  D2002  D2004  D2006  D2008
            第二条动作指令就是  D2010  D2011  D2012  D2014  D2016  D2018
            第三条动作指令就是  D2020  D2021  D2022  D2024  D2026  D2028
            .
            .
            .
            .
            .
            第N条动作指令就是  D( 2000+(N-1)*10)    D(2001+(N-1)*10)   D(2002+(N-1)*10)    D(2004+(N-1)*10)   D(2006+(N-1)*10)    D(2008+(N-1)*10)

其实就是每个定位的存储区用指针即可!

           明确了扫描顺序后,存储区从左到右扫描,完成后跳至下一动作,再从左到右循环扫描(相对于指针地址),直到所有数据都扫描完成(每一条动作指令就相当于每一步的动作)

          在PLC子程序里写出每个编号的子动作,例如:第一步阀1开,即是D2000==2,第二步是AB轴插补 ,即是 D2000==0 ,D2002--D2008写入对应的值即可!

注意,这些值在屏上要写出相应的宏指令,即一些简单的赋值宏,

          可能说得不够详细,希望能够帮到您!

好好赚钱

网友I:
比较复杂~

网友J(2016-07-12):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吧,我先定义 D2000--D2009  (按配方长度来定义),现在控制两个轴A和B,三个阀YV1,YV2,YV3
那么现在定义D2000为动作编号(编号可以从0--任意,D2000=0定义为轴插补移动,D2000=1定义为延时,D2000=2定义为“阀1开”,D2000=3定义为“阀1关”
D2000=4定义为“阀2开”,D2000=5定交为“阀2关”..........
D2001存储延时时间

请问一下,有没有做出插入步和删除步的功能,例如示教的时候,示教完成后,在某一步插入某一动作,或删除某一动作,怎么实现呢?

网友K:
运动控制器是不是需要会一门电脑语言?想涉足工控机这块,有没有过来人指点一二!

网友J:
这是好东西,要顶上去,以前我发了好多贴子,就寻求这种万能程序,现在看到了。如果论坛有大神,能看懂这种框架的话,就把思路分享出来啊!共同进步!